为什么TRDY#和STOP#信号均无效?

楼主(2005-11-01):
附图是我在试验中实测的信号,在进行IO READ过程中,我发现目标设备(南桥芯片VT82C686B)没有给出TRDY#和STOP#信号(均为高电平),致使北桥芯片停在那里(就像死机一样)。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在进行配置空间寄存器读写的时候却完全正常!
我用的CPU是IBM750FX,北桥芯片是MARVELL64460。
I/O地址已经remap了。

网友:

老大,你的波形有误!
在Address phase, CBE=0b0010,是不可能的!你在查看一下。是0010吗?
建议查一下南桥芯片是否支持IO Cycle?看看他们的Errata。

楼主(2005-12-07):

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是我们的原理图设计有问题:
ISA总线的IOCHRDY信号线应该上拉,而非下拉。
数据手册上关于这个引脚是这样描述的:
Devices on the ISA Bus assert IOCHRDY low to indicate that additional time (wait states)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cycle.
谢谢了!

网友(2006-01-07):

我是新来的
也在做pc硬件设计
希望大侠们以后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