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 BUS 3.3V&&5V Interface的选择,请大家发表看法.

楼主(2005-11-17):
现在主流的PCI卡是哪种电压的IF呢? 听说3.3V要取代5VIF,是吗?

网友:

如果你要开发PCI卡,最好用3.3V,然后做成同时兼容5V的板卡,(有两个KEY)

网友(2008-11-23):
1

我正做这方面的接口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网友(2010-07-16):
為何要以3。3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