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 启动时的问题

楼主(2005-11-17):
我用fpga实现一个pci的target,并做成一个pci板插在主板的pci插槽中。烧完后用windriver可以看到配置空间的值。但是机器重启后,确无法进入系统,画面停留在机器刚启动时的画面(貌似trdy没有响应)。此时fpga中的逻辑还是存在的。请问各位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