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下载和上传的问题

楼主(2005-11-19):
我有一批数据要(100M左右)要下载到FLASH里,然后FPGA再读取FLASH里的数据。如果通过
电脑USB接口下载数据到FLASH话,会不会将有关文件系统的数据也下载到FLASH里?如果那样的话,我的FPGA没法识别出哪些是文件系统的数据,哪些是我真正需要的数据。
另外,FPGA处理完后的数据也是存储在FLASH里,然后再将FLASH里数据上传到PC进行数据
分析。请问这种即要下载,又要上传,并且只有一块FPGA,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呢?想过
用PC<-->ARM7 串口<-->FPGA<-->FLASH,但觉得这样太复杂了,而且速度也慢,各位还有什么高招么?

网友:

你不要映射flash成一个硬盘设备就可以了啊,,nand flash访问还有点复杂呢,,
挥发ram不可以取代么?不清楚你通信过程一共多少状态,,不过还是建议你
增加个mcu,,fgpa+mcu+usb,,感觉容易开发,,灵活些吧,,成本也不高,,
不过需要的人员相对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