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liuiang前人求救PNX1500开发问题

楼主(2005-11-19):
1.用FLASH启动 。怎么开发BSP压,怎么把BSP烧写到FLASH里压
英文难啃压,现在只有JTAG开发工具。
2。用NDK可以实现模块调试压,是哪个调试工具压

网友:

1,bsp和flash没关系,,bsp和应用程序一起编译,,直接灌到flash就可以了
2,ndk/bin下有个软件是gdb吧,,忘了,,java写的,,可以进行简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