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达人关于CPCI总线的扩展??

楼主(2005-11-23):
可否在两个CPCI机箱之间使用桥接芯片??再或者两个CPCI机箱通过什么方式连接??

网友:

应该不可以。
如果速度不高可以使用100/1000兆网卡连接

网友:

不行,

网友(2006-11-27):
有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