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接口的PME#和REQ#管脚通常怎么连接?

楼主(2005-11-25):
问题同上
我看了半天的书还是不明白,望高手指点

网友:

PME#可以和HOST的PME相连,PME只有具备电源管理功能时才使用,用于告知HOST PCI设备状态发生了改变,需要改变电源状态,比如从D3-->D0;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
REQ#与HOST或ARBITER的REQ相连,用于申请总线,只有做MASTER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