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nterrupt Acknowledge命令

楼主(2005-12-15):
请问是不是只有cpu收到中断后才会发出这个命令,其他的pci master会发吗?
另外中断控制器和central resource 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啊,谢谢!

网友:

只有CPU会发ACK。
另外你说的central resource是什么啊?
还有你所谓的中断控制器,是指Dual-8259还是I/O A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