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MCAI和CARDBUS的问题,回答的有惊喜!!!!

楼主(2005-12-19):
各位老大,现在老板有个项目是这样的:做一个PCMCIA的卡,要支持Cardbus或PC card。卡本身要接一个DSP做图像的处理,可是老弟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PCMCIA的冬冬。我的问题是:支持cardbus和pc card的接口芯片都有什么型号呀,要有local bus能和DSP接口的。如果没有这种芯片,那么用CPLD或FPGA如何实现?有现成的参考吗。
p.s.回答的大虾我可以免费提供MPEG4再TI 64X DSP上的编码器,源码,哈哈

网友:

到TI的网站上去看看: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analog&familyId=381&uiTemplateId=NODE_STRY_PGE_T
但都是PCI接口。你如果用TI的DSP。还可以找到参考设计。
p.s. 你的MPEG4编码器在哪里?

楼主:

下面引用由David762005/12/19 04:25pm 发表的内容:
到TI的网站上去看看: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analog&familyId=381&uiTemplateId=NODE_STRY_PGE_T
但都是PCI接口。你如果用TI的DSP。还可以找到参考设计。
p ...

老大,可能我的表达不是特别清楚,我是要一个cardbus/PC card控制器,不是TI的那种PCI-->cardbus控制器。
至于mpeg4的编码器需要您回答了我的问题后才能给您。

网友:

你好的是Host的一端的,还是Device一端的?

网友:

PCMCIA接口卡:
DAS-429PCMCIA/B-R2T1  1发2收
DAS-429PCMCIA/B-R2T1-R   加固型卡 1发2收
DAS-429PCMCIA/B-R4T2  2发4收
DAS-429PCMCIA/B-R4T2-R   加固型卡  2发4收
EXC-1553PCMCIA/B
EXC-1553PCMCIA/B-R  带加固的电缆连接器
EXC-1553PCMCIA/EP
EXC-1553PCMCIA/EPM
EXC-1553PCMCIA/EP-R  带加固的电缆连接器
EXC-1553PCMCIA/EPM-R  加固电缆并支持BC/RT/MT同时工作
EXC-1553PCMCIA/EP-1760  支持1760协议
哎呀,累啊!还有很多呢,你干脆联系我好了,我把资料发你邮箱里。我的邮箱是:yanyu855@fy-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