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到底pci的中断是怎样共享的阿?是 桥来完成吗?

楼主(2005-12-27):
pci的规范上说,pci一共占4个中断,那他的终端是怎样共享的阿?
怎么能知道,共享同一条线的设备,是哪一个法的中断那?
还有就是,插在同一插槽上的一个设备怎样分成几个功能啊?
每个功能如果有一个中断,那么需要好几个中断引脚寄存器吧!怎么只有一个那?
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郁闷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合子在 2005/12/27 09:01pm 第 1 次编辑]

呵呵帮你顶一下
好像应该多功能的设备不同的功能有各自的配置空间也就有不同的中断引脚寄存器了
但是我也不明白,不同的设备接在同一根中断线上在硬件上如何区分中断源
有高手指点一下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ungun92在 2005/12/29 09:32am 第 1 次编辑]

正确地说,一个PCI device/slot最多可以有4个PIN用来发中断(INTA#/INTB#/INTC#/INTD#),不同的device/slot可以以swing的方式共用南桥的的一个interrupt router group PIN(例如:LNKE#/LNKF#/LNKG#/LNKH),也可以用不同的group,然后由南桥的router接到Dual-8259或者IO APIC的PIN16-23。
由于PCI中断有两种,一种是Low Active/Level Trigger,另一种是用Message Interrupt,所以是可以shared的。以前的ISA interrupt是edge trigger,所以无法share。
一般single function的device只会使用到INTA#,只有multi-function才可能会使用到别的interrupt PIN。

楼主:

谢谢回答,高手终于出现了啊!
那操作系统是怎区分共享同一中断的各个设备那?
难道它把中断信号发给所有共享中断的设备的驱动程序,然后各个驱动程序再查询设备从而判定是不是其设备发出了中断码?

网友:

一般的方法为:该中断服务程式(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会依次调用(后挂先执行 Last Hook First Execute)其设备driver的interrupt identify程式,通过硬体的监测判断哪个interrupt该pending,那个该被service。
另:如果是ACPI-Compliant O/S的话,有可能是发SCI,由OSPM来决定怎么处理。

楼主:

谢谢!有些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