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DOS环境下编写PCI设备的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6-01-06):
在DOS环境下编写PCI设备的驱动程序时,我想,只能用BIOS软中断进行调用。我想问问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的中断类型号,还有具体的参数等等。如果有一段源程序让我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2006-09-22):
怎么样,有进展没,小弟正想搞?

交流一下    641425671

网友:
DOS是个单任务操作系统,它需要驱动程序吗?

我没听说过。

网友:
DOS环境还用驱动么?我个人就是直接在自己的DOS环境的应用中直接操作PCI板卡的,因为我的应用较简单,就是获取I/O地址,然后对其进行IO操作,即便你要进行较复杂的操作,也不用什么驱动,直接将各类功能封装成子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A:
楼上的大哥,我正在搞dos下的IO读写,对于口地址,一些初始化操作不清楚,能提供一个完整的程序和资料么
我的邮箱:luo13579a@163.com

qq号:123282556

网友:
对IO的读写程序,在一般地微机原理教科书书很常见,你应该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大哥,我正在搞dos下的IO读写,对于口地址,一些初始化操作不清楚,能提供一个完整的程序和资料么
我的邮箱:luo13579a@163.com

qq号:123282556

不用什么资料,io读写嘛,就是那几个C指令(你是C吧,呵呵),什么inport、outport,从9054的pci configuration registers里的bar2或3里得到地址,然后读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