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I_X和PCI的兼容性问题请教大虾

楼主(2006-01-10):
用PCI_X开发的设备可以插在普通电脑的PCI插槽上使用吗?
很多资料上只说PCI_X 可以兼容PCI,没有谈到PCI_X是否可以在PCI上使用?
谁知道的可否讲的详细点,不胜感激阿 ~

网友:

只要你开发的设备是符合兼容性规范的, 是可以用在PCI 总线上的, 只是在一般的PC上只能有33M/32bit的性能, 而且有很多PCI-X的能力就没有了, 因为设备在初始化的时候是当作PCI 设备来对待,而不是PCI-X设备来对待了, 如果你开发的PCI-X没有做到规范里说的兼容性, 一定是不能用在PC的PCI总线上的. 建议你看看PCI 和PCI-X的规范, 里面说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