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01-11):
我用9054 做16位I/O 访问

9054和CPLD直接相连
现在  读数据是对的
但是写数据就是不对  ,但是写的时候可以检测到地址是对的,,但是写的数据就是不对的

网友:

你检查一下CBE信号.

楼主:

请问 LBE  信号,检测了有什么用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问题。读数据可以读到,但是写入的时候要重复写入两次才真确,还有高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检查一下CBE信号,他起到作用是:
写命令对不对,数据有效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