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DMA,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1-17):
CPU+PCI TARGET( slave)接口(注意是PCI slave)+DMA控制器件+LOCAL BUS接口可以实现PC机和局部总线之间的DMA传输吗?请各位回答

网友:

不可能!

楼主:

请能说为什么不可能吗?你的意思是不是要DMA传输,PCI设备就必须是MASTER?

网友:

是!

网友:

因为DMA需要有一个启动方, 一个目标方, Slave设备只能是被动的接收PCI总线上的命令,而不能发动一次交易, 所以DMA的控制器一定是同Master交易联系的, 当然Slave方对DMA的过程也是有影响的, 比如slave端的缓冲如果和Master的缓冲不是相对匹配,那么一次DMA总线会出现过多断连,和重试.影响效率的.

楼主:

谢谢lynx,我刚接触PCI不久,可以交个朋友吗?我的QQ是16963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