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memory_bus指什么,哪里可以找到规范

楼主(2006-01-22):
请教各位大侠:memory_bus指什么,哪里可以找到规范

网友:

Memory 有很多种,你说的是哪一种呀?
例如SDRAM,有SDR, DDR, DDRII等规范是JEDEC制订的.

网友:

更重要的是,哪一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