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9056 DMA传输时细节问题

楼主(2006-02-14):
现在我有一个基于9056的PCI数据采集卡,它每次fifo满了就会中断PC,然后PC开始DMA操作,但fifo大小只有8k,一祯数据有2M,所以PC要很多次中断才能把数据采集完成,请问这种设计是否合理。有没有办法让每次DMA传完2M的数据只中断一次呢?

网友(2006-12-10):
我现在也打算实现由FIFO到44B0外部存储设备的DMA传输,不知道能否实现?另外,不知道FIFO的读时钟应该怎么获取,FIFO应该怎么控制?

网友:
所谓DMA传输,那就是不需要CPU的干预。

估计楼主采用的是块DMA方式,且块的大小受制于FIFO的空间。不知是否猜中了?

网友:
这个类型的DMA有几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