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帮忙:PCI布线

楼主(2006-02-17):
> 我有一个技术问题想请教,希望能指点我一下,已经郁闷了很久了。
>我在开发一个产品,用的是一个ARM9的CPU,带PCI接口,能连接3个PCI设备。现在的
>问题是在布线的时候,从CPU出来到PCI插槽,如何布线?数据线,时钟线,控制线的长
>度分别是多少?阻抗要求是多少?我看了PCI2.3的协议,好像只有板卡的布线要求,但
>是对系统板,没有说。谢谢!

网友:

没什么特别要求吧
我布过ARM9到PCI的总线 只要对CLK注意点就可以了

网友(2007-04-23):
请问楼上的大人指的是arm9到pci总线之间的布线么? arm9的芯片可以和pci总线直接连接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