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PCI-EXPRESS的时钟内嵌技术呢?

楼主(2006-02-18):
如题
另外PCI-E每通道的传输速率是2.5Gb/s(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即传输频率是2.5GHz,他与系统参考时钟100MHz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

哪位大虾指点下啊

网友(2008-12-04):
與大部分的serdes相同
運用8b10b的編碼解碼,產生足夠的準位變換,街收端就可利用此資訊同步本地時鐘的相位,達成時鐘內嵌之可能。

网友:
虽然大概的步骤我已经了解,
但是还是搞不清楚8b/10b的解码端是用何种理论从足够变化的码位中得到原来的时钟信号的

网友(2009-06-10):
有谁来再回答下,参考时钟的作用啊。强烈希望知道。多谢高手啦。

网友:
好玩啊 呵呵呵!

网友(2010-05-04):
你去网上搜索一下“时钟恢复”,"clock recovery","CDR"之类,看过之后你应该就有所了解了

网友:
tai gan xie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