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06-02-22):
我有两根JTAG线
一根只能用JTAG方式配置,一根只能用专用芯片方式配置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知道的告诉一下,
谢谢!

楼主:

顶一下啊.
只能是线的问题,但是对于不同的PCI卡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只能JTAG下载,一个只能配置器件下载.
哪个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2008-05-16):
如果要想保存FPGA的配置信息,是不是还要加配置芯片(如EPCS4)?那么式必就要配置成AS(20M)模式啊,这样还能不能用并口线下载数据到FPGA啊(将PC机上的QutarsII软件生成的配置数据下载到FPGA)?file:///C:/DOCUME%7E1/dyq/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jpgfile:///C:/DOCUME%7E1/dyq/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jpg

网友:
要想保存配置信号就得用配置芯片的,并必须是AS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是可以用并口下载到FPGA的,只要有类似JTAG接口就行了。因为并口下载线是支持AS与JTAG两种下载模式的!我的板子两种配置下载模式都试过了,均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