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请各位指导:简单PCI控制板一些问题?

楼主(2006-02-23):
[这个贴子最后由yyfq2349在 2006/02/23 04:04pm 第 1 次编辑]

这是我工作来第一个板子,希望能做成.该板只是作为一个实验板,用于后续PCI接口板的进一步应用扩展.我现在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用一个CPLD(MAX7256S)产生32位的数据然后通过PCI9054再被计算机读取,9054工作于从模式,采用C模式的工作方式,硬件电路搭建过程中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请各位解答一下:
1.在局部端是否可用LRSTo#做为CPLD的复位信号?
2.在局部端由晶振产生的LCLK信号是否可以直接同时连到CPLD 和PCI9054 的时钟输入端,如 果不行要怎么解决?
3.对于与EEPROM相连时,EEDI/DO与EEPROM上的连接如何处理,PRE PE 两个端口怎么接,和PCI9054-RDK上提到的在VPD上的接法是否一致呢?
4.再就是VPD是否一定要用到呢?
5.对于没有用到的端口该如何处理呢?悬空还是怎么办?
6.金手指上的3.3v和5v供电电源是否都可以用呢?
我用到的局部端接口有HOLD,DHOLDA,READY#,BLAST#,ADS#,LA[31:02],LD[31::00],LW/R#等,其他局部信号我都没有用到.PCI总线信号差不多都连到金手指上了.
   第一次做板子,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不要嫌我问的简单,有问的不妥之处也请指正出来,十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解答么?

楼主:

各位不要吝啬么,请不要打击初学者的积极性,OK?
斑竹请给个解答吧,先谢了

网友:

我为你解答6: 我只用5V,3.3V是从5V转的.当初只是觉得我的PC插槽是5V的,所以只用5V.后来知道5V,3V都是可以用的;但也听人说插槽上的3V不稳定.

楼主:

小弟多谢 悟空寻欢 老兄,看来这里还是很有希望的了,呵呵
在DATA SHEET 上提到说局部信号没有用到的要求都要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但那么多没有用到的信号到底该哪个接上拉,哪个接下拉电阻呢?总不至于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吧,我看了半天的DATA SHEET,但好象就是没有看到这个,现在我就是将这些没用到的引脚都没处理,就是什么都没接,放那没用.

网友:

应该是不用的是NC吧,不用接。接不接都无所谓,反正对片子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我再问个问题,就是在PADAS上是否有金手指封装向导呢?有的话在哪找?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用LRSTo#作本地的复位信号;
对于第二个问题:一个晶振的时钟输出最好通过一个时钟驱动芯片(如CY2305/IDT2305)再驱动两个端点;
对于第三个问题:PCI9054手册上对于在不同模式下的EEDI/O的连接讲得很清楚,应该是用1K的电阻下拉,PRE下拉,PE上拉(我用的EEPROM的型号是93CS56L);
对于第四个问题:VPD可以不用;
对于第五个问题:要知道哪些不用的信号需要做处理,哪些不做处理,你应当明确这些信号的定义,基本的原则是:不用的输出引脚可以不做处理,但不用的输入引脚最好做无效状态的处理(低有效的做上拉),我看了看手册,其它的不连问题也不大;
对于第六个问题:金手指上的+5V和+3.3V电源可以直接用,如果你的单板上对电源特性(纹波等)要求比较高的话,用+5V电源加开关电源转+3.3V比较可靠些;

楼主:

实在感谢jerrydtt兄,多谢!我清楚了

网友:

没有用到的局部信号要求上拉或下拉,基本在主板上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放心NC就是了
呵呵

楼主: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