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i卡配置问题

楼主(2006-02-27):
我是个新手,下面这段程序是小弟在论坛里找到的这里面关于stat_com_en这个参数参考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希望大虾们提点一下,还有要是有空能否帮忙解释一下啊,看的我都犯迷糊了
/******************************************************************/
/************    Start Reg 00h Section              ***************/
/******************************************************************/
// reg 00h (DevID/VendorID)
parameterDEVICE_ID     = 16'h0120; // User Defined
parameterVENDOR_ID     = 16'h1022; // Set to AMD
/******************************************************************/
/************    End Reg 00h Section              *****************/
/******************************************************************/

/******************************************************************/
/************    Start Reg 04h Section              ***************/
/******************************************************************/
//reg 04h (status/command)
// The only bits used in this section are status[11:9]
// Command[1:0] The rest are all disabled to 0 at the Mux inputs
// `defines used for devsel
`define fast    2'b00
`define medium  2'b01
`define slow    2'b10
parameter DEV_SEL = `slow; // medium devsel timing
//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us and Command Registers
always @ (posedge pci_clk or negedge pci_rst_l)
  if (pci_rst_l == 1'b0) begin
     com <= 2'b00; // disable I/O and MEM space accesses.
     stat11 <= 1'b0; // reset target abort status bit
  end
  else if (stat_com_en == 1'b1) begin
      if (!pci_cbe_l[0])  // check to see if byte lane is enabled
        com <= pci_dat[1:0];
      else
        com <= com;
      if (!pci_cbe_l[3] && pci_dat[27]) // check to see if byte lane is enabled
        stat11 <= 0; // write a 1 clears this bit
      else
        stat11 <= stat11;
  end
  else if (abort_sig == 1'b1) begin
     stat11 <= 1'b1; // set target abort status bit
     com <= com;
  end
  else begin
    stat11 <= stat11;
    com <= com;
  end
/******************************************************************/
/************    End Reg 04h Section              *****************/
/******************************************************************/

楼主:

各位dx们,帮忙解答一下阿

网友:

有什么问题啊
呵呵

网友:

我解释前面一段
// reg 00h (DevID/VendorID)
parameterDEVICE_ID     = 16'h0120; // User Defined
parameterVENDOR_ID     = 16'h1022; // Set to AMD
是用PARAMETER来定义 VID,DID的.
可以直接在这里更改就可以了.
它的意思是向配置空间0000H中写入DID,VID
呵呵

楼主:

谢谢,悟空,
这个我知道,但是下面就命令状态的写法我就看不懂了

网友:

这段CODE还要和其它地方一起看的
我说说我的看法哈
always @ (posedge pci_clk or negedge pci_rst_l)
if (pci_rst_l == 1'b0) begin
    com <= 2'b00; // disable I/O and MEM space accesses.
    stat11 <= 1'b0; // reset target abort status bit
end
复位的话,COM低两位为0, 也就是说禁止IO和MEM访问.

网友:

else if (stat_com_en == 1'b1) begin
     if (!pci_cbe_l[0])  // check to see if byte lane is enabled
       com <= pci_dat[1:0];
     else
       com <= com;
     if (!pci_cbe_l[3] && pci_dat[27]) // check to see if byte lane is enabled
       stat11 <= 0; // write a 1 clears this bit
     else
       stat11 <= stat11;
end
如果命令状态使能了,那么只要字节使能的最低位有效就把pci_dat[1:0]给命令寄存器.

楼主:

我明白了 ,谢谢悟空,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我常常看到PCI卡设计里他们提到状态机,这个所谓的状态机,是不是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配置读写时序,IO读写时序,MEM读写时序

网友:

准确的说就是在一定的状态和输入条件下,引起次态和输出的变化的整个过程
又分为摩尔型,米利型等.

网友(2006-08-17):
悟空寻欢是个天才,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if (!pci_cbe_l[3] && pci_dat[27]) // check to see if byte lane is enabled
       stat11 <= 0; // write a 1 clears this bit
     else
       stat11 <= stat11;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pci_cbe_l[3] && pci_dat[27]) 是什么意思,我是刚刚接触PCI的.也在读这个程序.谢谢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不懂!

网友:
最好找个关于pci的code 看看,register得设置和pci slave 里的信息有关

网友:
我知道了.

网友:
要想比较好的理解,可以看一下一些pci接口芯片,介绍的比较详细,

如pci9052

网友:
楼主.现在PCI.做完了吗?
能不能给小弟点建议.我想知道,要开发一个PCI接口.所要的设计流程,比方说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还没有真正进入电子设计领域.请指点.我只读了PCI的程序和你的一样.那几个模块的.下一步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怎么办呀..刚工作??各位大虾,帮帮忙吧..领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