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高手怎么看基地址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08):
配置完后基地址寄存器0为19020000,基地址寄存器1为19000000,其余都为0。那这个可以看出都为32为的MEMORY外。是多大的MEMORY? CPU读写PCI的MEMORY,要从哪里开始拉?是不是直接访问地址就可以拉。

网友:

OK,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The way that OS recognize the block size of a PCI device is to config write this device's BA and then read it back and check how many bits (lower bits) are pulled to zeros. The number of zero bits (lower bits) decides the block size.
For example, if the lower three bits are zeros, then the size is 8 bytes.

网友:

   so do you think the ba must can be write ?
   If it can only be read in code ,what trouble will there have?

楼主:

寄存器0为19020000,基地址寄存器1为19000000 这个是PCI 2.3协议的问题,
不时OS的问题呀,就比如上面的值大小是多少了?读写还是不清楚怎么操作.
可以再详细说明吗?

楼主:

是否就是操作19000000地址就可以读写出那地址对应的值吗?

网友:

   是的.

楼主:

谢谢,比如上面分配的基地址寄存器都是Memory,没有IO,那么我读写时候应该只能用
MEMORY read/write ,不可以用 IO read/write 但是我又有看到例子里有IO READ/WRITE. 不知道用哪一个命令可以操作.

楼主:

还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连续读10个字节,每次以一个字节来读,那地址就是
19000000  192000001 19200002 ......19200009 ,但是最后三位是不可以修改的,
这是怎么理解,怎么去操作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悟空寻欢在 2006/03/09 03:33pm 第 1 次编辑]

   什么叫做不可以修改啊?
   你搞错了.
   这个19200000是AD总线上的地址,它对应映射空间的是它的[31:4],低2位是固定的;
   所以呢,你在AD总线的地址上是看不到你说的19200001等的.

楼主:

谢谢悟空寻欢的回复.我还是不清楚.
1.那19200000 master 读写操作命令只能是MEMORY read/write ,不能为本IO read/write?
2.那如果我要访问偏移地址为 0x380以上的六个字节的内容那我怎么去定义地址.
是不是   phy_add=0x19200000+(0x380<<4) 吗?
3.对MOMEORY是底4位固定的.不是第三位.^_^

网友:

   1.地址落在你的IO空间就是对IO操作;
   2.AD上的地址是: 19200380-19200384;
     本地端是32位数据存储器的话,地址是0380-0381;
     (这是我的应用).
   3.

楼主:

1.还是不明白,不是底4位固定的,怎么还可以用AD上的地址是: 19200380-19200384去访问了,
2.而且是32为的话,到目前为止0384位置不是才4个字节吗?,怎么可以读回6个字节了?
3.可加我的QQ讨论请教你吗?469451367

网友:

   因为是32位的数据,所以一个地址中包含了4个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