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pci的理解

楼主(2006-03-09):
    想用fpga做pci驱动,看了一段时间书,对pci有了一点认识,说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希望能对刚入门的兄弟有点启发。
    pci最重要的两部分,状态机和配置空间。
    状态机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pci的规范来写,现在网上好多pci的状态机程序,多下两个对着pci的时序图,一定要弄明白每个状态,这样也可以加深对协议的理解,挑一个自己觉得最合理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入一些别的东西,读写配置空间可以先放一下,和后面的配置控制空间一起看。
     配置空间对fpga来说就是一个表,将配置空间里需要的各个参数分别放在不同的寄存器里或存储空间中,当上位机发读配置命令时,fpga根据相应的地址送出相应的配置参数
不知道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

   你计划多久把驱动写好啊.呵呵

网友:

网上什么地方有
还能发上来看看的

网友:

我也有疑问啊,谁能详细解释啊

楼主:

我正在写fpga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写驱动程序了

网友(2006-09-07):
看过就顶,下了就看

网友(2007-01-07):
还是看协议最透彻

网友:
状态机用来做什么
(我对PCI是外行)

网友:
pci
完成其中的一些功能还行,
xilinx的ug159可以参考阿

网友:
建议参考现有的IP核
这个东西的测试很困难,不知道你自己写的是否能够保证可靠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fpga做pci驱动,看了一段时间书,对pci有了一点认识,说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希望能对刚入门的兄弟有点启发。
    pci最重要的两部分,状态机和配置空间。
    状态机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 ...

1. 复杂一些的协议都需要通过状态机来实现一系列的相关动作
2. PCI总线协议是基于统一地址空间映射来实现设备选通访问的,当然配置空间除外——总线初始化设备一般是用不同的高位地址线来选择每个PCI设备的配置空间

网友:
测试相当于写个主设备了。

网友:
我也在写,头大啊

网友(2007-03-07):
PCI 系统结构(第四版) (汉英对照)

网友(2007-04-29):
我连状态机都不明白

网友:
我前段时间弄了好厂时间的PCI驱动,觉得PCI系统并不复杂,只是当开发环境不理想的时候,啥问题都来了,理论和现实就是差别大啊

网友(2008-06-20):
PCI规范虽然详细.但它不包括,软硬件具体怎么实现,Host/桥又实现了什么!哪里可以找一份这样的资料看下好了.

网友:
看来我还是好好读协议去好了

网友(2008-07-20):
直接看协议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