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ip core可否实现dma传输模式啊

楼主(2006-03-09):
用pci ip core来实现本地总线和pci总线之间通信,能采用dma方式传输数据么?看了ip core的documentation,没有说到可不可以用dma方式。哪位大侠做过类似开发?能不能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

You have to do it yourself to add DMA funcationality to the core.

楼主:

多谢版主!!

楼主:

dma控制器不是集成在南桥芯片里的么?怎么将ip core和dma控制芯片连接起来啊?版主能不能再解释的详细些啊?

网友:

1.dma是要跟你的pci core放在一起的,而不是用MB上的DMA,所以你DMA要自己寫
2.建議你到 http://www.pcisig.com/search 看看,搜尋" Master,DMA "會有一些資料可以幫助你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我去找找看

网友(2006-11-07):
请教斑竹:pci ip core dma传输

我做了一个卡子 ,用altera的pci_mt32核实现了主机与板卡的dma传输。在单机上通过了压力测试。最后要用到服务器主板上,操作系统为linux,如果该卡单独工作也不会出现问题。不过该卡要与一个国外cavim公司生产的64位卡同时工作,这样我的卡子就会出现数据错误,具体现象是输入的标准密文(明文)却得不到标准的明文(密文),观察数据感觉是丢了两个32位数据。不过在某块主板上两块卡子工作却互补影响,并且通过了压力测试。现在仍在寻找问题的原因,请教斑竹................................

网友(2007-03-26):
美佳ic开发网 提供 优质的pci主/从模式 ip core,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和精力,请联系我们。

网友:
求救有关Altera PCI IP core基址寄存器Bar0 Hardwire的问题

哪位DX使用过PCI IP core,请赐教吧!
在使用这个IP核的过程中,驱动装好以后,主机就会为这个PCI设备分配一定的内存空间,当然是根据你在Wizard中设的BAR0(当然也可以是其它的BAR)的值来分配,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读些局部端的芯片时,必须Hardwire BAR0,其值是主机分配的内存空间的首地址,(例如E3F00000),如果我现在换一个工控机的话,分配的内存空间的地址就不一定是E3F00000,发起读写操作,译码就不会选中我要操作的设备,这个应该怎么办呢?PCI9054装好驱动以后,主机就会给我们使用过的BAR赋值,为什么IP核没有这样?我是不是可以不Hardwire BAR0来进行操作?我的想法是自己发起配置写,将主机分配的内存首地址写入BAR0,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DX给点建议吧!

网友(2011-03-29):
也想试试PCI cor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