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中断响应

楼主(2006-03-18):
我做了个四路的pci母板,现在只有两路响应pci中断,其它的两路发出了中断但是主板没有响应。四根中断线都接到了#inta上了。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是說你的"卡"做了4個中斷嗎? 然後都連在同一個INTA上?
那你上面那一棵PCI控制器上的configuration中,有一個中斷暫存器,那邊有相對應的設定嗎?
這樣敘述太模糊了......可以說清楚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