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9054在调试时,用windriver读BAR2空间会死机.

楼主(2006-03-29):
我做了一个基于PCI9054的板子,用FPGA控制9054读一个32KB的SRAM进行读写.
目前还没有写驱动,就用的windriver来调试它.
在windriver的环境下,
在对基地址空间BAR2写数据的时候,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过了,ads#,blaster#,ready#,lw/r#,lhold,lholda信号都是正常的.
但是只要一读BAR2空间,就会死机.
示波器测lhold和lholda信号,发现9054不停地以 长度为2个时钟周期的脉冲形式 发送lhold信号
这样ads#,blaster#,lw/r#信号根本进不来.
结果就是死机.

请各位帮帮忙啊~~
郁闷了好久了...
应该不是windriver的问题吧?
还是我的FPGA程序有误?(感觉没有错哦)
配置寄存器的值有问题?  (对应BAR2的积存器值为 range:FFFF8000,address:00000001)

楼主:

原来是不需要译码,把  LAS0BA改成00000000H就不会死机了。
但是新情况又出现了,通过Windriver的Wizard直接对BAR2进行8位读写时,读出来的全是FF,写了以后(比如对offset为0的偏移地址写0CH以后,读出来还是FF,而不是0CH,说明根本没有写进去哦)
那位大侠做过这个设计没有啊?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
是写操作的建立时间不够,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用过WINDRIVER 的同事讲读BAR2就是对板卡上CPU的读写(用把本地空间地址映射为I/O空间),可是我现在为止调试都没有通过

网友:

我现在也是死机,是不是该庆幸又往前迈了一步

楼主:

上次说的那个 :把  LAS0BA改成00000000H就不会死机了。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把LAS0BA[0]置为0以后,就不在译码了,主机端MEMORY的地址就不能REMAP回板卡上了。这样读,写虽然不会死机,但是根本就没有对板卡上的芯片进行操作了。
汗,目前这个读死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总是感觉FPGA里面的时序没有设计好造成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
有没有人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遇到过啊,你总线是多少位的?有可能是总线的原因,我是8位的总线,如果读一下子16位,就会死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andytotti2006/04/01 08:42pm 发表的内容:
上次说的那个 :把  LAS0BA改成00000000H就不会死机了。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把LAS0BA置为0以后,就不在译码了,主机端MEMORY的地址就不能REMAP回板卡上了。这样读,写虽然不会死机,但是根本就没有对板卡上的芯 ...

我就是奇怪呢,LAS0BA改成00000000H就禁能板卡上的芯片了呢。还有,你前面都是0也不行啊,因为前面有基地址,还有RANGE,你都是0,不论读写哪个偏移地址,都是超出范围的,你BAR2的范围和基地址是多少?

网友:

我在这个寄存器中写0X0041,结果基地址是C400,范围是100,我觉得跟手册上查出来的计算方法对不上

网友:

Delay read Mode disable的时候,LBRDR[31:28]必须要大于或是等于3h,不然就会死机

网友(2012-05-29):
迷糊了。没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