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件连接,请高手指教?急!!!

楼主(2006-03-31):
在PCI端有PME#和ENUM#信号,这两个信号该怎么接呢?是否有必要一定要用到它们呢?
不用的话悬空可以么?
还有在通用扩展板上提到VIO电压是专门给PCI io 缓冲口供电的,那这是该怎么理解呢?
如果电压和3.3V 一样,那都用3.3V 不就都可以了么?为什么要分的那么清楚呢?

网友:

PME#我看到好多板卡上都是悬空的,另一个引脚我没有找到,不好说,你如果问哪个引脚,最好把引脚号标出来,这样也好找。

网友:

PME#和ENUM#在不用的时候,用上拉电阻拉高就行了,记住打过孔,方便以后扩展、测试。

楼主:

好的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