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急,PCI 9052问题

楼主(2006-03-31):
    我做的板卡是基于9052的,还没有写驱动,用windriver调试,生成驱动的时候用的都是默认的选项,我现在想测试板卡和主机通讯这部分是否有问题,插上板卡,装了刚生成的驱动后,打开DriverWizard,在“Define and test resource for your device”选项卡中,选了BAR1后点“read/write I/0”,读各个寄存器都没有问题,但是读写BAR2,都无效。
  我板卡上用了TMS320VC5409,我想写数据给5409,如果写进来没有问题,就说明通讯正常,用过的同事讲,在“Define and test resource for your device”选项卡中,选了BAR2后点“read/write I/0”,就是对5409的读写。我操作步骤如下:
    用windriver生成驱动,再插好板卡,装上驱动,打开windriver,选择create a new driver project, 点next, 在列表中选择自己的板,点next,就进入“Define and test resource for your device”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有I/O,memory,Interruptors和registers四个选项卡,因为我的板卡是配置为I/O space的,所以就是注意I/O选项卡了。这里面有BAR0,BAR2,BAR5,我试了读BAR1,读到的都是我配置PCI9052时设置的LOCAL寄存器值,是不是选BAR2后,点“read/write I/0”,就是对板卡上CPU的读写?

网友:

是的。BAR2地址可以是memory地址,也可以是I/O地址,你是把它映射到了I/O地址。
对BAR2的读写就是就是对板卡local芯片的读写。
你读BAR2的值和你写进BAR2的值一样吗?
渴望交流哦,我就是一读BAR2就死机。

楼主:

好啊,一起交流吧,我用短消息发MSN给你。
你的总线是多少位的?我的总线是8位的,我读写8位的没有问题,但是读写16位就会出问题,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楼主:

    我用的是片选0,PCI本地端寄存器设置如下:
    L00H Range for PCI-to-Local Space 0:                               FFFF FF01
    (将PCI存储器空间映射为I/O空间)
    L14H Local Base Address(Remap) for PCI-to-Local Address Space 0: 0000 0001
    (使能空间0)
    Bus Region Descriptors for Local Address Space 0:                  D428 5400
    (禁能连续发送数据,LRDYi#,BTERM#,预取计数,总线宽设为8,字节次序为小ENDIA,并在数据传送和地址传送之间插入1个周期的等待状态。因为我不使用LRDYi,所以插入等待状态来处理PCI和DSP时钟不同步问题。)
    Chip Select (CS) 0 Base and Range:                                 0000 0041
    (这个解码出来的基地址为C400(就是BAR2基地址吧?),RANGE为100,我觉得按照PCI手册上101页第六章讲的,不应该是这个地址的。)
    Interrupt Control/Status:                                          0000 0000
    (我这里主机和DSP之间的通讯都采用查询的方式进行,所以禁用所有的中断,但是我这里硬件上做了连接。)
    User I/O, Direct Slave Response, Serial EEPROM, and Initialization Control:0022 D02F
    配合上我的原理简图,请教哪里有错误吗?

网友(2006-05-3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差不多,读出来的都是FFFFFFFF,也写不进去。是不是时序不对啊?

网友(2007-02-26):
楼主好
  我最近在用9052做一个pci bus转localbus的板卡,局部总线8位,挂接的是2MB IDT双口RAM,想实现对双口RAM的读写,板卡设计时未采用LRDY,未采用中断(但硬件上也做了连接,用的是FPGA),使用的是BAR2,CS2,但使用PLX MON软件对其进行读写时,有时会死机,不知道原因为何.希望能和你进一步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