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线上不加匹配电阻

楼主(2006-04-05):
PCI总线利用了信号反射,可许多手机总线频率超过80M,却不需要考虑信号反射问题,也不用加匹配电阻,是为什么?

网友:

如果是pci bus是不需要加匹配电阻的,因为PCI I/O 设计为利用反射与信号叠加达到规定点平。如果不是PCI BUS,如果不串联匹配电阻则会出现和大的过冲,这样会增大电磁干扰,也会加大功耗。

楼主:

这是PCI总线用法,我想问的是许多其他总线,如ARM到SDRAM的总线,为什么可以不加匹配电阻。

网友:

一般情况要加的,但并不是不加就不能工作,不过最好CLK上要加。但对于DDR SDRAM来说最好还是加。对于DDR2可以不加,因为内部已经集成。

楼主:

那如何判断器件内部是否集成匹配电阻呢?无论从基带芯片还是存储芯片都不曾提及输入、输出阻抗问题,是否业界有默认标准?

网友:

如果内部有匹配电阻在datasheet上会说明的。

网友:

我设计过一款产品,使用sdram,原来的ref design上都加有匹配电阻,后来产品化时为了降低板尺寸,就去掉了,仅保留了clk的匹配电阻,经过批量测试没有出现问题,可能功耗会稍微增加一些,不过也没有关系。

网友(2006-09-07):
plx eeprom 参考表

网友:
匹配电阻是用PCI驱动器的输出电阻实现的

网友(2006-12-29):
很多点对点的总线,芯片设计是就考虑好阻抗匹配了,所以使用上不用另外匹配。
pci 却不行,

网友:
学东西了就得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PCI总线用法,我想问的是许多其他总线,如ARM到SDRAM的总线,为什么可以不加匹配电阻。

1. PCI总线就是要利用反射波叠加来形成正常的工作电平,从而实现降低功耗的目的
2. 对于其它的总线技术而言,反射波是有害的,会导致信号过冲。如果线路阻抗是匹配的,那么就可以大大减轻信号的反射,所以加不加匹配电阻主要是看阻抗是否能够匹配,有些芯片内置了匹配电阻,因此就不需要加片外匹配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