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MBA

楼主(2006-04-11):
刚刚接触AMBA,有两个问题问一下:
1,split和retry有什么区别;
2,burst 传输时,为什么有地址1K的限制;

网友:

split应答是由于从设备当前不能全部准备好主设备所请求的全部数据,从而给出该应答信号,从而使得仲裁器屏蔽掉该主设备的总线请求,使其不能获取总线,以给从设备留出准备数据的时间。当从设备准备好数据之后,它将通过HSPLITx信号通知仲裁器取消前面对该主设备的请求屏蔽,使其能够重新请求总线,完成传输过程。SPLIT操作需要从设备和仲裁器都提供硬件上的支持,实现起来有一定的复杂度。
retry是由于传输过程没有成功完成(可能完成了部分),从设备给出该应答,使得主设备在下一次取得总线控制权的时候重新进行上一次的数据传输,以使得传输完成。
二者都是在从设备无法完成数据传输的情况下释放总线控制权的机制,并且都要求主设备在下一次获取总线控制权的时候重新完成数据的传输。它们的区别在于:
  对RETRY而言,仲裁器将使用正常的优先级策略,因此高优先级的设备将获得总线的控制权。
  对SPLIT而言,仲裁器将屏蔽掉该主设备的请求,因此即使是低优先级的设备也将获得总线的控制权。为了使得数据传输完成,从设备在准备好数据之后必须通知仲裁器。因此对从设备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对于第2个问题:
由于分配给AMBA总线设备的最小地址空间是1KB,因此猝发传输的长度不能超过1KB,以防止跨越设备地址空间的错误产生。

网友:

解释得还不错

网友(2009-02-12):
SPLIT:这种回应类型跟RETRY相似,都是发生在数据传输未能完成时。他和RETRY最大的不同是在仲裁者在这两种信号回应之后,选择master时所使用的权位算法不一样。例如,当slaveSPLIT回应,仲裁者只会允许其他master来使用总线而非目前的master,即使其他的master比目前master的优先权低。如果slave回应的是RETRY,则仲裁者就会使用一般的权位算法去找出目前发出使用总线master中优先级最高的进行数据传输。
AHBSPLIT传输方式改善了整个总线的使用效率。其具体运行步骤如下:在master启动一次数据传输以后,假设slave需要一些延迟才能进行数据传输,这时slave通过HRESP[1:0]回应以SPLIT并将目前master的编号HMASTER[3:0]记录下来,此时仲裁者将允许其他master进行数据传输。当slave可以继续进行刚才的数据传输时,slave会根据刚才所记录的HMASTER[3:0]值回应以HSPLITx[15:0]给仲裁者,由于仲裁者每个周期都会观察这个信号,这时仲裁者会取消相应的masterSPLIT屏蔽并根据一般算法作出优先级判断,当master的优先级为最高时,AHB会将总线使用权交还给该master,一旦master获得了总线的使用权,它就会立刻完成之前未完成的数据传输。注意,在此以前该master不作任何其他动作

网友:
wangyaobsz
由于分配给AMBA总线设备的最小地址空间是1KB

应该是最大地址空间吧

网友(2009-04-19):
很不错

很不错的分析 谢过了 有用

网友(2012-09-26):
回复 网友A:

你好!您在解释split和retry的区别时我不是太明白。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在retry过程中,master还是在使用总线的。但是随时可以让出,只是在更高优先级的主机要使用总线时才会让出。而split过程其实已经完全退出了总线的使用,所以其他的master要使用总线与否是不用考虑与这个master的优先级比较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因为我才刚开始看amba,所以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幼稚,希望您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