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I单功能与多功能设备区别

楼主(2006-05-16):
是不是只含有INTA就是单功能设备,含有INTA,B,C,D的就是多功能设备,单功能与多功能具体有什么含义?小弟初学,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在配置头中有寄存器描述设备是否为单功能设备还是多功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