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CI设备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05-08):
我想做一块板子,上面有多个网卡,全连在PCI总线上,网卡之间要传输数据。
但我不想让这些数据由PCI总线进入到内存由CPU处理后,再由PCI总线送到另一个设备上,而是直接使这些网卡之间经过PCI总线一次而实现点到点的通信,这样就节省了PCI总线的带宽。
请问各位达人,这样的想法可行不?

网友:

应该可行,,驱动要写,,

楼主:

由驱动来使这个方法可行吗?
我想确认用PCI是否可以实现设备间点到点的通信,因为上网搜了搜资料,只看到PCI-EXPRESS可以实现这种功能,没见过说PCI能实现的,所以也不敢盲目的进行下去。

网友:

PCI Express在协议层与PCI没有差别,只是物理层不同。你的需求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你的网卡支持PCI可以做主设备,在程序中,PCI传输由主设备发起,它并不知道数据是到CPU的内部存储器空间还是其他设备的存储器空间,只要是PCI空间就可以了。

网友:

ddxx 这位大侠能把你的邮箱告诉我吗
我的邮箱是xxk2050@sina.com
可以吗?

网友:

you need control chipset.

网友(2007-01-04):
You can realize that. But you have to write  the driver to select correct master and slav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块板子,上面有多个网卡,全连在PCI总线上,网卡之间要传输数据。
但我不想让这些数据由PCI总线进入到内存由CPU处理后,再由PCI总线送到另一个设备上,而是直接使这些网卡之间经过PCI总线一次而实现点到 ...

cisco和华为的老一些的路由器就是基于PCI总线来实现数据包交换的。如果吞吐量很高的话,可以选择RapidIO之类的总线标准——PCI Express/ASI最近在通信领域里似乎不太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