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PCI总线频率

楼主(2006-05-12):
请问现在一般计算机主板PCI一般为33Mhz还是66Mhz?

网友:

33

楼主:

某些高档的服务器是否支持66mhz的PCI呢?
33Mhz和66Mhz的PCI driver是否有不同呢?
谢谢!:)

网友:

某些服务器和工控机有可能是66m德,,具体你在买的时候参考
厂家提供的功能手册,,设备驱动应该都一样,,理论上只是物理芯片,,
的问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xs在 2006/05/13 09:56am 第 1 次编辑]

好的,谢谢摊主,哦,不是,谢谢坛主:)

网友:

33M and use 66M a 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