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54芯片的dma工作方式和pci target工作方式可以在工作中切换么?

楼主(2006-05-12):
就是实际应用中一会儿让9054工作在dma方式下,一会儿工作在pci target方式下,怎么实现阿?

网友:

这个无所谓,,你要进行dma的时候你就配置寄存器,,9054完成dma后,,
他自己就进入target状态了,,你直接访问就ok乐。。

网友:

直接用总线控制吧~

楼主:

直接用总线控制?楼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刚开始搞这些,还没上路,要多向大家请教啊

网友:

协议只允许在同一时刻存在一个master,,
并且这个master是要经过仲裁的,,
所以你随意操作,,都可以,,想dma就dma,,想target就target,,
仲裁会按照你的意思工作的。。

楼主:

再问版主一个弱弱的问题,我想用dma方式从pci端传送大量数据到本地端,如果只用9054内部的fifo可以么?要不要外加fifo啊?

网友:

不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