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控制芯片和PCI金手指之间使用隔离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6-05-12):
我想在PCI控制芯片到PCI金手指之间,使用一个245类型的buffer芯片,起到隔离、保护作用,同时又能增强信号,以提高PCI卡的稳定性。
但PCI的规范要求接口信号线长度不超过1500mil,那么加入了buffer芯片后,这个长度应该怎样计算呢?
请使用过buffer芯片的师兄指教,谢谢:)

网友:

谁用过隔离芯片,,支持以下!!

楼主:

一般的PCI控制芯片驱动能力都比较强,不知有没必要添加这种隔离芯片?
请各位师兄指教,谢谢

楼主:

在Spectrum Digital公司作的DM642EVM开发板上,看到在DM642 PCI接口和金手指间使用了74CBT3245A作为隔离芯片。不过仍然不知PCI要求的1500mil此时如何计算。请师兄指教,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包括隔离芯片在内,,整体长度,,

网友:

这个主要是时间延迟的问题。1500mil的时间与buffer的时间可以计算和比较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xs在 2006/05/26 08:05pm 第 1 次编辑]

如果没有buffer,请问如何计算1500mil的信号延时呢?
另外,是否所有的地址/数据信号线必须要走的一样长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