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 (无内容)

楼主(2006-05-13):
(图片)

楼主:

pci总线上挂3个设备,每个设备有INTA、B、C、D(这样共有12个),他们和含有pci桥芯片怎么连接,中断的使用方法怎么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PCI桥片不包含中断管理功能,一般直接与处理器的中断控制器相连,具体接发没有太多要求,方便为准则,可以参考PCI Spec2.3,里面有推荐接发。A1--B2--C3,B1--C2--D3,C1--D2--A3,D1--A2--B3;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