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关于PCI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6-05-13):
我想做个板子,用MPC8270芯片(含PCI桥),我想在PCI总线上直接连3个别的含有PCI接口的芯片,他们每个含有INTA、B、C、D共有12个中断信号,而MPC8270只含有一个INTA信号线,我该怎么连接他们?

网友:

MPC8270的INTA是输出信号,在做Bridge时不能采用,一般MPC8270的通用中断输入就可以了,要上拉。

网友:

MPC8270的INTA信号是MSG INT的输出信号

楼主:

好像所有INTA、B、C、D连接CPLD,然后CPLD输出一路信号给MPC8270的IRQ6引脚,
但是我怎么区分是哪一个芯片的中断请求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PCI中断需要软件对每个PCI设备进行确认,这是因为在采用菊花链连接时,硬件是无法区分中断源的(例如,第一槽的INTA连接第二槽的INTB;第二槽的INTA连接第三槽的INTB;...第五槽的INTA重新连接第一槽的INTA...)。
当然也可以用一个CPLD逻辑连接所有的中断,然后形成一个中断向量表让软件查询。

楼主:

谢谢指点
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