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数据传输速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5-13):
1)我们所说的PCI 32bit/33MHz,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132MB/s,这是指某个PCI卡对CPU数据传输率可以达到132MB/s,还是指计算机主板上所有PCI卡共享这个带宽?
2)如果某个PCI卡对CPU的数据传输速率接近了132MB/s,是否CPU的负载会接近100%呢?
谢谢!

网友:

所以PCI设备共享带宽。
不会,一般数据传输采用DMA机制,CPU的负荷不是太大,再者PCI传输不可能达到132Mbps,每次传输Burst深度对效率影响很大,只有Burst深度无限大时才能达到上述指标,实际Burst深度一般为8,或者16,极少到32

楼主:

谢谢dd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