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大家一个问题:485总线如何抑制瞬态电压?

楼主(2006-05-13):
是将TVS二极管并在A,B线之间呢,还是在A,B线分别与电源和地之间跨接TVS二极管?

网友:

在线上串联电阻,在A,B,GND之间跨接3个TVS管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