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PCI连线问题

楼主(2006-05-20):
看PCI规范,做PCI板卡时,时钟线和数据走线的长短有严格要求;但是我现在要在板子上把3个从设备直接连接到一个主设备上,有什么要求?我还要注意哪些地方,比如哪些线要走驱动,哪些不要走驱动?希望高人快快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PCI板卡支持多设备时要加PCI-PCI桥

楼主:

可是我是在板子上直接连线,不要板卡和插槽,在一个PCB板子上

网友(2006-07-17):
同问.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好,我的建议是:

1。时钟要有一个很好的clock buffer (zero ns delay),否则,你会很头痛,在调板的时候。
2。数据线不要加IO buffer,不一定会有改善,还可能恶化。
3。复位线要很干净,否则,会头痛。
4。凡是低有效的信号,一定要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