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2的数据读写

楼主(2006-05-23):
我用的是pci9052芯片,现在系统已经能够识别硬件了,用的是plxmon软件调试的,已经用plxmon分配了配置寄存器,其中的部分地址有:内存范围:FDFFF000-FDFFF07F;I/O范围:FC00-FC7F。我想用PLXMON直接写数据,如:OL FC000 FFFF,那么9052的局部总线上会有相应的数据吗?如果没有的话,该如何写?那么读呢?本人急用,清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安装windriver,,我可以确定这个软件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plxmon应该也可以,,你可以看看应用手册。。。

楼主:

多谢,我再试试,请问你那有windriver吗,我的是以前下载的,已经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