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ALTERA PCI IP地址问题

楼主(2006-06-02):
BAR0,BAR1映射后,访问存储地址0X0000时IP状态寄存器显示BAR0,BAR1都命中,怎么区分啊,分别访问BAR0,BAR1的地址到底怎么写呢

网友:

驱动程序可以得到这两个地址。。并且知道哪个是bar0。。

楼主:

我是在本地侧,
PCI-MT32地址映射我个人理解是:如BARO址映射1M空间00000-FFFFFH,BAR1又映射一定空间,则BAR1地址应从100000H开始,可我在访问存储空间时AD输出地址为0X00000000,虽也可以写,但显示BARO,BAR1都命中了。
可这显然不对,看SIM中的仿真波形图PCI侧访问时AD线地址最高几位往往有值,如0XC1000004,0XA1000000我想:也许根据这几位确定。
PCI-MT32的资料我有USER GUID,不过内容多,且都是E文,查找不方便,我在里面搜索L-ADI31:想看看有没有说31:28或31:2X位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一直找不到这问题的答案。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或者告诉我大概在USER GUID哪有说,或其他什么资料有说

网友(2007-04-11):
BAR0和BAR1是可以根据你的驱动程序分开的,楼主现在只是仿真的话,应该把BAR0Hardwire成某个值,再在上面加上偏移地址,仿真的时候就知道是对谁进行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