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到pci桥

楼主(2006-06-06):
各位xdjm,我想做一个arm到pci的主桥(北桥),能不能用altera的pci 的ip核做,我看到那个ip核好像是pci总线到外设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作主桥,与cpu连接,我需要64bit66MHz,如果不行请问有没有别的办法,谢谢赐教

网友:

altera 提供的core都不是host的,,只有用第三方的core乐。。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ip/iup/pci/m-eur-64-pci-host.html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ip/ampp/documents/m-eur-64-pci-host.pdf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ip/iup/powerpc/m-eur-pow-to-pci.html
flex器件好像只能达到33m,,不知道更换器件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robber在 2006/06/06 02:53pm 第 1 次编辑]

plx的9656是不是64位66m的,更换器件也可以,只要能达到arm到pci64位66m就行,谢谢版主

网友:

是的,,这个器件满足你的要求,,内部含有pci仲裁,,
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你研究的重点是:
1)是否可以达到你的性能要求,,比如吞吐量等
2)接口时序如何匹配。。

楼主:

但是这个芯片的cpu到9656只有32位,是不是意味着我只能以32位66MHz的速度传输传输,还有这个芯片是不是不能支持arm,我看它的资料上只写道支持powerpc,是否是这样,我要研究的重点就是楼上所说的,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要看你的arm时序能否跟芯片匹配上,,如果实在不行,,
只能加粘合逻辑。。
你说的cpu<-->pci是32位是对的,,arm到pci最高264MB/s,,
pci到pci是528MB/s,,就是pci设备间最高可达528,,
但与arm间吞吐率只有264。。。。。。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芯片能够支持arm构架了,如果我用dma传输数据,cpu只给地址和数据量,我看这个芯片有两个dma通道,dma channel 0和dma channel 1,是不是这两个通道分别都是32位,那么我如果两个通道同时使用是不是就能传输64位的数据了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两路dma是指可以同时进行两路互不相关的dma操作,,
不能理解成你说的两路并起来就是64位,,
你还是回归到两个我提到的问题,,
是否能达到要求,,如果要采用,,时序如何匹配。。
你到底要做什么产品,,需要如此性能??
你数据那么高,,即使达到了你要的性能,,arm也处理不过来啊??

楼主:

谢谢,我要采集卫星数据,必须这个速度才行,我的所有数据都只通过硬件传输,所有处理在FPGA内不完成,arm只管最初的初始化和在dma时给起始地址和数据量,不进行数据处理,那么我把数据量在前端分成两路并行的32位数据同时传输,传输到pci总线上的时候是不是64位,就是说是不是就能达到528MB/S,谢谢版主

网友:

你是不是说你的数据根本不进入arm里面??
arm只管控制数据流向和大小??
如果我的假设是对的话,,那么arm到pci桥数据率根本没必要达到512,,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系统包括4个模块,,
1,arm  2,pci桥  3,fpga处理板  4,数据采集板
模块3和4都是连到pci总线上,,
模块4的数据直接通过pci送到模块3去处理??

楼主:

arm那部分你理解是对的,我得数据不经过arm,是直接dma到pci的,是模块4把数据采集下来送进模块3进行排序打包,然后直接dma到pci,pci总线上连接着pci接口的scsi控制卡,版主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赫赫,,那这块芯片性能上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阿,,
local bus带宽无所谓。。你研究接口时序看看能不能把arm挂上把。。

楼主:

我准备在arm上跑vxworks系统,那块pci接口的scsi控制卡是需要驱动的,这样local bus和pci bus的带宽不一样会不会造成scsi卡驱不起来。

网友:

这应该不会的,,你pci上所有的卡都需要驱动阿。。

楼主:

pci上就只有scsi控制卡这一块卡,厂家还只提供inter的cpu的驱动,不提供arm构架的驱动,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得自己开发驱动,还有64位的驱动和32位的驱动是不同的,这会不会限速。

网友:

如果pci上只有scsi,,那数据从哪来??arm提供么??arm的数据从哪来??
你必须要自己写驱动了。。如果你自己写驱动,,应该也不会对速度影响太多。。

楼主:

数据采集下来经过FPGA然后由channel0和channel1 dma通过9565然后给pci bus上的scsi控制卡

网友:

哦,,你的fpga是在local bus这边阿,,那估计速度上不去,,
我还以为你fpga也是挂在pci上边的呢。。

楼主: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local bus那边只有32位,我只能以32位66MHz的速度来发送数据,如果是这样,版主有没有64位到64位的host 桥,谢谢

网友:

是的。。。速度只能达到这么高。。。
我没有host桥。。

楼主: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不过还是十分感谢你这两天对我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