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本地端的基地址寄存器是用eeprom初始化还是驱动程序初始化啊

楼主(2006-06-07):
如题,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吧,多谢多谢!

网友:

你看一下数据手册,,所有寄存器后面都标有允许被xx写入,,
看看能不能被eeporm写入

网友:

EEPROM 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