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6-09):
现在正在自己设计一个适合自己芯片的简单的pci接口,设计中没有对于芯片上存储空间的访问,那请问在设计中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对于存储空间的描述呢?

网友:

是的,,对于接口卡上用fifo交换数据的板卡或者没有存储空间的
卡,,可以只提供一个io空间用于配置寄存器。。。

楼主:

你说的“提供一个io空间用于配置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配置空间的访问不是和io空间的访问是没有关系的吧。
我是通过一个数据端口(10寄存器)来访问数据的,这种情况下也不需要对于存储空间的描述吧

网友:

赫赫,,你理解的没错,,我说的有歧义,,
我的意思是留一个io空间,,用于用户访问你设计的内部寄存器,,
对于可控数据流,,可以直接给一个io空间的寄存器,,
对于大量的数据,,只要不是随机访问,,也都可以用fifo屏蔽掉mem空间。。
但是你内部寄存器还是要进行读写的,,就是io空间的作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xiayutian在 2006/06/09 02:57pm 第 1 次编辑]

谢谢斑竹的回答。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不用实现猝发方式的传输,只需要实现单周期传输就可以了嘛?
单周期传输的话速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也就是说会不会因为没有实现猝发传输而使芯片的速度变慢很多)。

网友:

是的,,io空间不能进行猝发传送,,你也就只实现但周期传输就可以了,,
速度的话只能达到几兆吧,,但周期访问本来就很慢。。
访问的交易开销非常大。。

楼主:

那如果使用猝发传输的话,速度会提高多少呢?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提高传输速度?

网友:

猝发传输只能用于mem空间,,
如果你要实现猝发传输而又不想用mem空间,,
可以将pci设备做成一个master,,并启动dma。。
这样可以全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