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e 的驱动程序用什么软件开发?

楼主(2006-06-09):
看了一下driverstudio 3.2, 没有对pcie的支持。windriver不知行不行!难道用win ddk作?

网友A:

只是物理层变了,,而物理层由芯片组或者主板厂商提供,,
所以对于pcie设备,,沿用以前的开发流程和软件。。。

网友(2007-01-04):
YEAH, THE ANSWER IS CORRE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物理层变了,,而物理层由芯片组或者主板厂商提供,,
所以对于pcie设备,,沿用以前的开发流程和软件。。。

嗯,基本上是透明的:

PCI compatible software model:
• Ability to enumerate and configure PCI Express hardware using PCI system configuration software implementations with no modifications
• Ability to boot existing operating systems with no modifications
• Ability to support existing I/O device drivers with no modifications
• Ability to configure/enable new PCI Express functionality by adopting the PCI configuration paradigm

网友(2009-10-25):
do you have reference source code in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