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CI数据传输概念

楼主(2006-06-10):
1。想问一下PCI数据传输应该是全双工的吧?
2。PC DMA搬移PCI总线的数据到内存,这一过程是否可以认为实际上是DMA从PCI 控制器的缓存里搬移数据?

网友:

1,pci是总线,,大家都会像办法占用,,所以如果非要加个"双"的话,,也是半双工
2,总线只是一个通道,,搬移数据是设备双方的事情,,dma会从设备处得到数据,,
  放到缓冲区然后送到内存中。。

楼主:

谢谢!明白了一些基本概念
还想问一下:
1。如果设备也能够DMA搬移数据,那么PC端的数据是由DMA从内存搬到PCI总线上吗?
2。如果设备希望通知PC来取数据,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PC呢?

网友:

pci mem交易分为读和写,,
如果pc作为master发起交易,,则:
  读: 设备数据 -> pci总线 -> 内存
  写: 内存 -> pci总线 -> 设备mem空间
如果pci设备作为master发起交易,,则:
  读: 内存 -> pci总线 -> 设备mem空间
  写: 设备数据 -> pci总线 -> 内存
如果设备想提供数据给pc而又不想自己dma操作,,则可以发起中断请求。。
实际上如果设备可以dma的话,,还是建议dma给pc后,
中断通知pc任务搞定了。。

楼主:

太谢谢了!:)

网友:

受教了

网友(2006-08-17):
斑竹太厉害了,是不是兰州小伙啊

网友(2007-01-04):
YEAH, THE ANSWER IS CORRECT.

网友:
PCI的接口传输数据是分时复用
PC DMA传数据由PC来配置,数据的传输由目标完成

网友:
还是有点模糊啊

网友:
有人有中文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