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进行dma传输的时候数据量大小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06-06-14):
9054进行dma传输的时候数据量大小是如何确定的阿?在dma控制器里设置是人为的还是操作系统或驱动程序完成的?我每次传输的数据量都不是固定的,刚开始学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望达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最终是配置寄存器,,驱动最好抛出接口用应用程序配置。。

楼主:

"驱动最好抛出接口用应用程序配置"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理解,应用程序配置,是说有个程序,每次通过这个程序指定传输数据量的大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