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设备作为从设备时,它的frame,irdy以及idsel信号是由谁发出的呢?

楼主(2006-06-16):
是按照什么原则发出这些信号呢?

网友(2006-08-01):
frame由initiator发起
irdy表示initiator准备好;trdy表示target。当irdy和trdy都有效时数据才会被传输
idsel:由initiator发出(内部译码,完成Dev No到IDSEL的转换)

可以看一下PCI的时序图,就可以很清楚了

网友:
frame irdy idsel 都是有主设备发出的。

网友:
都是由主卡决定的,即你的从模式挂的那个PCI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