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I 总线的Layout 标准

楼主(2006-06-22):
各位XDJM:
那位有关于PCI总线的Layout guide阿?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那位有,帮帮忙阿,谢谢!

网友:

各个芯片的pci 有时候会有所区别的,建议你直接下载一下相关cpu chip的layout资料看看,里面有关于pci layout的部分.我觉得intel在guide方面写的很全,如果你是x86的pci可以下载intel以前的一些guide就可以了,如果是arm或者其他的,可以参考xscal的layout guide,都是可以从intel网上免费down的.相对其他高速总线而言,pci要求很宽松的,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很严格走线的地方,也就是clk可能有些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我在PCI控制芯片到PCI金手指之间,使用74CBT3245A(一个245类型的buffer芯片),起到隔离、保护作用,同时又能增强信号,以提高PCI卡的稳定性。
但PCI的规范要求接口信号线长度不超过1500mil,那么加入了buffer芯片后,这个长度应该怎样计算呢?
请使用过buffer芯片的师兄指教,谢谢:)

网友(2006-12-02):
怎么搞的啊,都不能下啊
救命啊!!!